s3c2440中断的使用

楼主:
看了一个adc驱动代码,用的是request_irq();但是程序里面没有对中断相关寄存器的adc中断使能位打开的语句,我是从单片机转到ARM的新手,请问是不是内核在request_irq函数里直接自动完成寄存器置位的?

网友:
路过,这个问题也不会iu,不知道怎么答

网友:
具体没有研究过

但是我认为设备端的中断使能应该是在设备的驱动程序中打开,一般应该是放在驱动里边设备初始化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