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串口总是乱码,请各位大哥帮忙啊。

楼主:
刚做了一个28027的板子,跑TI SCI的例程发的都是乱码,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外部20M晶振。

DSP2802x_Examples.h文件中关于晶振与PLL的设置是如下:

#define DSP28_DIVSEL   0 // Enable /4 for SYSCLKOUT

#define DSP28_PLLCR   12

GPIO的设置如下: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8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28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28 = 3; // Asynch input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8 = 1;  // GPIO28 = SCIRXDA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9 = 1;   // Enable pullup on GPIO29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9 = 1;  // GPIO29 = SCITXDA

串口初始化:

void scia_echoback_init()
{
    // Note: Clocks were turned on to the SCIA peripheral
    // in the InitSysCtrl() function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aRegs.SCICTL2.all =0x0003;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0;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0;
    SciaRegs.SCIHBAUD    =0x0000;  // 19200 baud @LSPCLK = 20MHz (60 MHz SYSCLK).

    SciaRegs.SCILBAUD    =0x0081;

    Scia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

void scia_msg(char * msg)
{
    int i;
    i = 0;
    while(msg != '\0')
    {
        scia_xmit(msg);
        i++;
    }
}

// Initalize the SCI FIFO
void scia_fifo_init()
{
    SciaRegs.SCIFFTX.all=0xE040;
    SciaRegs.SCIFFRX.all=0x2044;
    SciaRegs.SCIFFCT.all=0x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har *msg;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scia_fifo_init();      // Initialize the SCI FIFO
    scia_echoback_init();  // Initalize SCI for echoback

    for(;;)
    {
       msg = "\r\nEnter a character: \0";
       scia_msg(msg);

    }

}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拿示波器看一下,看看SCI的时序,时序对那么是接收方的问题,时许不对那么是发送方的问题。

是bit rate没设对还是stop位有多,具体情况可以看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你说的太深了,我循环发一串字符串,串口芯片前后波形并没异常,能看到有数据发出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判断时序对错。不过还是谢谢你。

能不能帮忙看看简单的问题,晶振、波特率设置这些寄存器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用例程先跑一跑。如果例程你也跑不对,那就。。。。
估计是你程序设置的问题。
像阿胶说的方法不错,至少能知道你是发送还是接收有问题

网友:
3楼说的是个好方法,这是做硬件相关的程序员所必须学会使用的工具。

你发 AA或者55,或者……,这样容易辨别一些,看看时间、波形,答案就在那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