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增益误差

楼主:
到底什么是增益误差呢? 不要复制网上的解释,实在是看不懂。
增益误差是不是就是 放大器超过放大倍数后益出,造成的误差呢?我的理解。如果知道的大虾请通俗点解释,越通俗越好。。。

除了放大器的增益误差,还有AD、电阻的增益误差概念,越学越迷糊,电阻怎么能有增益误差呢,它跟增益也搭不上边啊
谢谢了!

网友:
增益误差是指ADC实际传输特性曲线和理想传输特性曲线的偏差程度。增益误差的单位是%FSR(满量程值)。

如图所示,红线为理想ADC的传输特性曲线。蓝线为实际ADC的传输特性曲线。两条虚线的差值,便是Gain error。

消除的办法,可以采用两点或多点校准的办法进行。

网友:
增益误差就是放大倍数因为制造工艺和材料的离散性导致和理论值间的偏差,AD可以理解为特殊的放大器,所以同样存在这种现象。电阻的增益误差是不恰当的说法,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即由电阻构成的与放大器增益相关的反馈网络,因电阻值本身的离散性导致放大器增益的误差。注意放大器本身存在增益误差,电阻反馈网络又可以附带进额外的外因性增益误差,实际结果是误差增加还是误差减少,要看二者的误差方向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