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VGA怎么显示字符

楼主:
FPGA的VGA怎么显示字符

网友:
也是一种行帧的点阵模式     跟用led阵列做字符图像显示类似

网友:
这儿要看VGA接口的具体协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未找到较方便的方式

网友:
按照VGA接口芯片的时序直接访问即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