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stm32为主时,怎么让mosi不发数据时为高电平。

楼主(2012-03-25):
spi通信,stm32为主时,怎么让mosi不发数据时为高电平。
如题。因为正常情况下,mosi不发数据位低电平。。我想设置为高电平。有办法设置吗?
数据
通信
高电平

网友A:
外部中断
为什么要设成高,不大合规矩嘛
设一个外部中断,然后再设另一个脚反向
相当于做一个反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