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程序尽然跑飞了

楼主:
这两天在调试程序时,在用delay的延时函数时,尽然发生程序跑飞了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真的是想不明白了???

网友:
跑飞啥现象啊

另外加看门狗了吗

网友:
我用一个没用的I/O口点亮LED来跟踪程序走的位置,发现在调用一个延时的函数后就跑不回来了   我一直不能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没有加看门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用仿真器跑 放个断点 看是否是你逻辑有问题,如果是跑飞 应该是偶然的 不应该是每次都跑飞

网友:
今天找了个板子一试  问题就消失了   看来仿真太差了 还是得来点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