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电路设计要怎么学?

楼主:
本小菜一直崇拜模拟电路设计,所以学了不少但是现在毕业了后悔读书的时候没好好学。所以打算自学。

现在也一些基本手算会一点,什么静态点啊,频率响应啊什么的。基本上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电路自己也可以算。

但是问题是我想做点什么就是做不出来。

自己按着所学的然后做用三极管做了个放大电路,但是明显的仿真的结果严重失真。(我用的仿真是ewb的10.01版本就是现在那个新的叫什么multiple什么的那个)看着那波形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分析改进。

跪求路过的高手大牛们指点指点,要怎么学下去啊?还有该看哪些书,还有应该学点什么数学模型吗??

网友:
男儿膝下有黄金!

1、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别人有句话:对于学电子的,你的数学水平决定电子技术水平

2、电路基本理论,

3、专业知识。

关于仿真,我的观点是不能不会,但不能依赖。这么小运算量的电路,要学会手算。不要指望程序能给你个“发明”,那是人编的,永远高不过人且存在弊端。你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实现一些复杂的运算而已。

“自己按着所学的然后做用三极管做了个放大电路,……”,一般地,计算正确的电路不会有失真什么的,对于单级电路,按照计算结果装上电路就会OK---如果没有精密要求的话。

实践对电子行业非常重要,烙铁不把手烫掉几层皮就不会成为好的工程师-----对我们这些小人物而言。
好多东西在学校、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有些是需要自己在实践中体会的。否则把实践写成书本,你看了后不成了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数学模型上面,我应该学些什么啊?韦克斯方程组,傅里叶变换这些吗?具体还有哪些啊?
还有这些数学属于什么数学范畴啊?高数或者是 什么其他线性代数码?

主要就是对于仿真软件里面的波形分析啊什么的都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啊,通过什么数学模型计算的得到的 呢???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大学里的数学教材减到什么程度了,电子方面看了一些网上的教材,基础部分删了好多,并且也不注重计算了。

数学上,有一般的象微积分、微分方程、高等代数、立体解析几何……
这些属于基础吧。

还有一些工程数学方面的,如复变函数、场论……,这些一般根据发展方向而学。

仿真软件也是根据某一器件的特性以及电路形式而套用公式而计算的,说个简单的吧,要仿真一个电阻上的电压,就用欧姆定律,根据输入的电流情况,用图表形式表现在电脑屏幕上。

仿真软件的局限性是,它用你所给的条件来仿真,它自己不知道真实目标的情况,你给的条件有误时,它也会给你个错误 的结果。例如要仿真PCB走线的分布参数,你必须有走线的几何尺寸、PCB的几何尺寸、介电常数等,如果输入错了,它就成了“仿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
既然仿真能根据我们画的图仿真出结果,同时仿真软件只是个软件就是一套分析规则,那么我的想知道的是就是这套分析规则用到了那些数学模型呢?我看EWB10.0.01版本上面有传递函数可以求电路的时间常数,等等这些,我就是想知道,在仿真软件里面总共用到了哪些数学模型呢?然后我就去学那些数学模型,可以学起来有个方向~~!

网友:
针对不同的仿真软件,都有自己一套方法。这里真的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搞的。但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的编程人员,也都应用了基本的公式,都跑不出什么定律(定律是真正的“规律”)、定理(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
至于你说的应用到什么“数学模型”,应该说,计算什么的时候就用什么模型。计算集总参数,就用集总参数模型,计算分布参数,就用分布参数模型,-----就是说,关系到什么数学计算就用什么模型。
------它们都是基本理论的应用

对于仿真,我的观点,不能少,但不能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