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信息存储的问题

楼主:
本人接触单片机不久,现在要用M3的LPC1788开发一款产品,软件涉及到的信息存储方面比较多,如比较多的软件的参数设置信息,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得到的大量数据等等。我的问题是,这些信息存到哪里会比较好?如果是使用FLASH,该如何存储这些信息,以什么样的结构存储,会使得结构清晰明了?读取/更新时比较方便?  请大家帮忙或提供参考链接,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存储结构一般采用结构体比较方面清醒,至于存入什么地方,就要看读写频率咯,如果随时产生的数据一般用铁电比较好,而对于固定的参数等一般放片外Flash或EEPROM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