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牛看过来,关于BSL的一个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想用BSL给MSP430下载程序,但是不想用硬件产生进入BSL的时序,想通过两个I/O口产生TEST和RST的时序,问题是:直接把TXT格式的文件传入BSL_R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考虑其他问题?

谢谢!

网友:
BSL实际上也是通过内部固化的代码来执行的,LZ准备使用哪两个管脚来模拟BSL时序呢

网友:
为什么我烧的时候一直说BSL初始化失败啊?求大神解救

网友:
RST要用单片机的RST,否则就给单片机上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所有的接线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用430,不理解为什么要用P1.1,P2.2来与TXD,RXD相连接哦?为什么不是用P3.4,P3.5,还有怎么去检查接线哦,求大神指教。本人菜鸟,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1.1,和2.2是芯片本身决定的哦,可以查看芯片的手册中BSL部分的说明。就像其他管脚一样,内部结构决定的功能。当然不同的芯片BSL的TXD,RXD也不都是一样的。比如F41x 是用1.0和1.1的。

至于检查接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带有蜂鸣器功能的就更方便了。测试应连接的的两端电阻是否为0。先排除接线问题再检查其他问题吧。

网友:
给你发几个文档你看看吧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我用的是F149,好像是P3.4,P3.5对应的是TXD,RXD啊,PL2303应该和她们连接才对啊,P1.1,P2,.2貌似对应着AD的模拟通道的输入端

网友:
今天专门去求教做那块板子的人,发现时软件设置导致BSL初始化失败,RST,TCK前面的钩都不能选,这样就可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