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单片机选型 求帮助

楼主:
想找一个低功耗单片机,

要求:

        一块700MAh的一次性电池 能连续工作5年(4万小时)

单片机只用来显示时间。

请问高手,有没有这样一款单片机或FPGA

网友:
低功耗方面首选430,好像很少有能比的过他的!
但是你整个系统的功耗不能只看单片机,其他部分也要考虑好了才行,比如显示就很费电的。你用什么显示时间?液晶吗?

网友:
显示采用 6位的液晶

网友:
关键能不能连续使用5年,不能用冲电电池(主要因为大小原因,不能有充电电路)

能找到现成的单片机吗?FPGA有现成的也行。

网友:
这个东西不能光看单片机,得看整体的设计,还有程序的设计。430肯定是最佳选择

网友:
在MSP430系列中根据你需要的资源进行合理选择,同时注意电路中的每一部分都要注意低功耗设计的要求,尽量多采用深度休眠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