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27下错程序后再下应用程序不能工作是怎么回事?

楼主:
2块电路板上TMS320C6727和FPGA连接引脚都是一样的,不小心把A的程序下载到B的板子上后,就把B板的Flash擦了一遍后,重新写boot和loader,再下载B程序下载到B板上,结果发现程序跑不起来,跟仿真器发现,应用程序创建任务是出错,请高手指点是TMS320C6727坏了还是SDRAM坏了呢?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如果芯片或SDRAM坏了,一般很难连接上CCS的,可能是其它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