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看看这个可以用按键和红外遥控控制的时钟程序有什么问题,错误在哪里?

楼主:
在锐志开发板测试的,时钟显示和独立按键操作没有问题,就是当红外遥控按键的时候不起作用。
我设置的四个遥控按键按下后能使对应口的led亮,但是按下后数码管变成只有一位显示数字,并且导致程序跑死,怎么都动不了。
而且我发现当我按下另外没有设置的遥控器按键的时候数码管也会有反应,现象跟上边的现象一样。
求教啊~~
k5切换日期 k7调整  k8 + k6 -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IR=P3^2;           //将IR位定义为P3.2引脚
sbit K5=P1^4;
sbit K7=P1^6;
sbit K8=P1^7;
sbit K6=P1^5;
unsigned char a[4];    //储存用户码、用户反码与键数据码、键数据反码
unsigned int LowTime,HighTime; //储存高、低电平的宽度

//定义共阳极字型码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nsigned char time[]={0,0,0,0,0,0,0,0};//用来储存时间
unsigned char date[]={0,0,0,0,0,0,0,0};//用来储存日期
SYSTEMTIME  time1;   //在ds1302.h文件中已经定义了一个名字为SYSTEMTIME的结构体,在这里我们定义一个变量名
                     //为time的SYSTEMTIME结构体

/*****************************************************
函数功能:延时1ms
***************************************************/
void delay1ms()                                   //1ms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j;
    for(j=123;j>0;j--);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j;
  while((i--)!=0)
  {
    for(j=123;j>0;j--);
  }
}
unsigned char button_time(n,x,y)        //时钟调整子程序
unsigned char n,x,y;
{
    if(K8==0)
    {
        delay(50);
        if(K8==0)
            {
                n++;
            if(n==x)
                n=0;
            while(K8==0);
            }
    }

    if(K6==0)
    {
        delay(50);
        if(K6==0)
            {
            if(n==0)
                n=y;
                else
            n--;
            while(K6==0);
               }
    }
    return n;
}

unsigned char button_date(n,x,y)        //日期调整子程序
unsigned char n,x,y;
{
    if(K8==0)
    {
        delay(50);
        if(K8==0)
            {
                n++;
            if(n==x)
                n=1;
            while(K8==0);
            }
    }

    if(K6==0)
    {
        delay(50);
        if(K6==0)
            {
            if(n==1)
                n=y;
                else
            n--;
            while(K6==0);
               }
    }
    return n;
}

void display(second10,second1,minute10,minute1,hour10,hour1)        //显示子程序
unsigned char second10,second1,minute10,minute1,hour10,hour1;
{
  P2=0xfe;
  P0=dispcode[second10];//显示秒的十位
  delay(1);

  P2=0xfd;
  P0=dispcode[second1];        //显示秒的个位
  delay(1);

  P2=0xfb;
  P0=dispcode[10];                //显示"-"
  delay(1);

  P2=0xf7;
  P0=dispcode[minute10];//显示分的十位
  delay(1);

  P2=0xef;
  P0=dispcode[minute1];        //显示分的个位
  delay(1);

  P2=0xdf;
  P0=dispcode[10];                //显示"-"
  delay(1);

  P2=0xbf;
  P0=dispcode[hour10];        //显示时的十位
  delay(1);

  P2=0x7f;
  P0=dispcode[hour1];        //显示时的个位
  delay(1);
}

/************************************************************
函数功能:对4个字节的用户码和键数据码进行解码
说明:解码正确,返回1,否则返回0
出口参数:dat
*************************************************************/
bit DeCode(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储存解码出的数据
        for(i=0;i<4;i++)      //连续读取4个用户码和键数据码
          {
                 for(j=0;j<8;j++)  //每个码有8位数字
                         {
                 temp=temp>>1;  //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因为先读出的是高位数据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              //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宽度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高电平宽度
                           if((LowTime<410)||(LowTime>680))
                                              return 0;        //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则认为出错,停止解码                565
                           if((HighTime>460)&&(HighTime<66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0微秒左右,即计数560/11=560次
                                   temp=temp&0x7f;       //(560-100=460, 560+100=660),则该位是0
                           if((HighTime>1430)&&(HighTime<193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80微秒左右,即计数1680/1=1680次
                                   temp=temp|0x80;       //(1680-250=1430,1680+250=1930),则该位是1
                     }
           a=temp;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
    }
  if(a[2]==~a[3])  //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
         return 1;     //解码正确,返回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flag;
   Initial_DS1302();                                    //初始化DS1302这个时钟芯片,

           EA=1;        //开启总中断
       EX0=1;       //开外中断0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IT0=1;       //外中断的下降沿触发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R0=0;       //定时器T0关闭

   while(1)
   {
       DS1302_GetTime(&time1);                  //读取时间参数
       time[5]=(time1.Second)%10;                //把秒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5]
       time[4]=(time1.Second)/10;                //把秒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4]
       time[3]=(time1.Minute)%10;                //把分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3]
       time[2]=(time1.Minute)/10;                //把分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2]
       time[1]=(time1.Hour)%10;                  //把时的个位数据存入time[1]
       time[0]=(time1.Hour)/10;                    //把时的十位数据存入time[0]
           date[5]=(time1.Day)%10;
           date[4]=(time1.Day)/10;
           date[3]=(time1.Month)%10;
           date[2]=(time1.Month)/10;
           date[1]=(time1.Year)%10;
           date[0]=(time1.Year)/10;

           if(K5==0)                //如果按下Time Start键一下,时钟开始正常显示时间,再按一下,显示日期
           {
                        delay(50);
                        if(K5==0)
                        {
                                flag++;
                                if(flag>1)
                                {
                                        flag=0;
                                }
                        }
                        while(K5==0);
                }
           if(K7==0)                //如果按下Time Set键一下,开始显示日期,再按一下进入日期跟时钟的调节模式
           {
                           delay(50);
                        if(K7==0)
                        {
                                flag++;
                                if(flag>7)
                                {
                                        flag=0;
                                }
                        }
                        while(K7==0);
                }

                switch(flag)
                {
                        case 0:display(time[0],time[1],time[2],time[3],time[4],time[5]);                //调用子函数display,把存入数组time的数据给显示出来
                                   break;

                        case 1:display(date[0],date[1],date[2],date[3],date[4],date[5]);                //调用子函数display,把存入数组date的数据给显示出来
                                   break;

                        case 2:time1.Year=button_date(time1.Year,100,99);                                                //调整年
                                   DS1302_SetTime(0x8c,time1.Year);
                                   display(date[0],date[1],10,10,10,10);
                                   break;

                        case 3:time1.Month=button_date(time1.Month,13,12);                                                //调整月
                                   DS1302_SetTime(0x88,time1.Month);
                                   display(10,10,date[2],date[3],10,10);
                                   break;

                        case 4:time1.Day=button_date(time1.Day,32,31);                                                        //调整日
                                   DS1302_SetTime(0x86,time1.Day);
                                   display(10,10,10,10,date[4],date[5]);
                                   break;

                        case 5:time1.Hour=button_time(time1.Hour,24,23);                                            //调整时
                                   DS1302_SetTime(0x84,time1.Hour);
                                   display(time[0],time[1],10,10,10,10);
                                   break;

                        case 6:time1.Minute=button_time(time1.Minute,60,59);                                    //调整分
                                   DS1302_SetTime(0x82,time1.Minute);
                                   display(10,10,time[2],time[3],10,10);
                                   break;

                        case 7:time1.Second=button_time(time1.Second,60,59);                                    //调整秒
                               DS1302_SetTime(0x80,time1.Second);
                                   display(10,10,10,10,time[4],time[5]);
                                   break;
                }

        }
}

/************************************************************
函数功能:红外线触发的外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外中断0,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只解码当前红外信号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时间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if((LowTime>8500)&&(LowTime<9500)&&(HighTime>4000)&&(HighTime<5000))
                 {
                    //如果是引导码,就开始解码,否则放弃,引导码的低电平计时
               //次数=9000us/1=9000, 判断区间:9000-500=8500,9000+500=9500.次数=4500us/1=4500, 判断区间:4500-500=4000,4500+500=5000.
              if(DeCode()==1) // 执行遥控解码功能
                 {
                  if(a[2]==0x46)          {K5=0;delay(200);K5=1;}
                  if(a[2]==0x07)          {K7=0;delay(200);K7=1;}
                  if(a[2]==0x09)          {K8=0;delay(200);K8=1;}
                  if(a[2]==0x15)          {K6=0;delay(200);K6=1;}

                 }
                 }
          EX0=1;   //开启外中断EX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