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道程序哪里错了?好像不能进这个if语句 if(HeardData==226 || HeardData==112)

楼主:
#include                   //包含51单片机相关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LedShowData[]=    //定义数码管显示数据
         {0x9F,0x25,0x0D,0x99,0x49,   //1,2,3,4,5,
         0x41,0x1F,0x01,0x19,0x03};   //6,7,8,9,0,
static unsigned int RecvData;         //定义接收红外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Data;       //定义红外个数计数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AddData;         //定义自增变量
static unsigned int LedFlash;         //定义闪动频率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HeardData;              //定义接收到数据的高位变量
sbit RunLed=P1^0;                     //定义运行指示灯变量位
sbit RecvLed=P1^1;                    //定义接收指示灯变量位
sbit InTimeLed=P1^2;                  //定义定时器开始指示灯变量位
sbit ReadyLed=P1^3;                   //定义就绪指示灯变量
sbit IR1=P3^3;                        //定义红外接收端口
#define ShowPort P2                   //定义数码管显示端口
void Timer0_IR1() interrupt 1 using 3 //定义红外定时器子程序
{
TH0=0xFF;                            //向定时器定时间寄存器填入高八位值
TL0=0x19;                            //向定时器定时间寄存器填入低八位值
InTimeLed=!InTimeLed;                //将定时器指示灯进行取反
AddData++;                           //自增变量加1
}
void Int1_IR1() interrupt 2           //定义红外接收中断子程序
{
//ShowPort=LedShowData[8];
RecvLed=!RecvLed;                    //将红外接收数据进行取反
ReadyLed=1;                          //红外接收数据指示灯置1
if(4==AddData) //0                   //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0
{
  RecvData=RecvData | 0;              //判断到0就将当前位写0
  RecvData=RecvData << 1;             //将当前位向左移动1位
}
else if(8==AddData)//1               //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1
{
  RecvData=RecvData | 1;              //将当前位写1
  RecvData=RecvData << 1;             //将当前位向左移动1位
}
CountData++;                         //将红外接收位计数器加1
if(CountData==8)                     //判断是否接收到8位数据
{
  HeardData=RecvData;                 //是8位数据时,则将数据暂存到高位变量中
}
else if(CountData==16)               //判断是否接收到16位数据
{
  ET0=0;                              //关闭红外定时器0
  EX1=0;                              //关闭红外外部中断1
  AddData=0;                          //定时时间间隔变量清零
  if(HeardData==226 || HeardData==112)//判断用户码是否正确
  { ReadyLed=0;                       //用户码正确则就绪指示灯点亮一下
        HeardData=RecvData;               //取出接收到的低八位数据
    switch(HeardData)                 //判断低八位数据的值下列那一位
    {
      case 32: //电源                 //说明按下了电源键
           { //在这里填写你自己的代码     //根据你的功能自己写
             break;                       //返回
           }
          case 46: //TV/AV                //说明按下了TV/AV键
           { //在这里填写你自己的代码     //根据你的功能自己写
             break;                       //返回
           }
          case 0: //1                     //说明按下数字1键
           {ShowPort= LedShowData[0];     //数码管显示数字1
            break;                        //返回
           }
          case 8: //2                     //说明按下了数字2键
           {ShowPort= LedShowData[1];     //数码管显示数字2
            break;                        //返回
           }
      case 4: //3                     //说明按下了数字3键
           {ShowPort= LedShowData[2];     //数码管显示数字3
            break;                        //返回
           }
          case 12: //4                    //说明按下了数字4键
           {ShowPort= LedShowData[3];     //数码管显示数字4
            break;                        //返回
           }
          case 2: //5                     //说明按下了数字5键
           {ShowPort= LedShowData[4];     //数码管显示数字5
            break;                        //返回
           }
          case 10: //6                    //说明按下了数字6键
           {ShowPort= LedShowData[5];     //数码管显示数字6
            break;                        //返回
           }
      case 6: //7                     //说明按下了数字7键
       {ShowPort= LedShowData[6];     //数码管显示数字7
        break;                        //返回
       }
      case 14: //8                    //说明按下了数字8键
       {ShowPort= LedShowData[7];     //数码管显示数字8
        break;                        //返回
       }
      case 64: //9                    //说明按下了数字9键
       {ShowPort= LedShowData[8];     //数码管显示数字9
        break;                        //返回
       }
      case 72: //0/30                 //说明按下0/30键
       {ShowPort= LedShowData[9];     //数码管显示数字0
        break;                        //返回
       }
      case 68: //10+                  //说明按下10+键
       {//在这里填写你自己的代码      //根据你的功能写代码
        break;                        //返回
       }
      case 76: //20+                  //说明按下了20+键
       {//在这里填写你自己的代码      //根据你的功能写代码
        break;                        //返回
       }
      case 36: //CH-                  //说明按下了CH-键
       {//在这里填写你自己的代码      //根据你的功能写代码
            break;                        //返回
       }
      case 40: //CH+                  //说明按下了CH+键
       {//在这里填写你自己的代码      //根据你的功能写代码
            break;                        //返回
       }
     }
   }
   RecvData=0;                        //将接收到的数据清零
   CountData=0;                       //将接收计数器清零
   HeardData=0;                       //将接收高低数据变量清零
   return;                            //返回
  }
  AddData=0;                          //将定时器计数器清零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入口
{
bit ExeFlag=0;                       //定义可执行位变量
RecvData=0;                          //将接收变量数值初始化
CountData=0;                         //将计数器变量数值初始化
AddData=0;                           //将定时器计数器初始化
HeardData=0;                         //将高低计数器初始化
LedFlash=3000;                       //对闪灯数据进行初始化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为两个16位定时器
TH0=0xFF;                            //对定时器进行计数值进行初始化
TL0=0x19;                            //同上,时间大约为25uS
TR0=1;                               //同意开始定时器0
EX1=1;                               //同意开启外部中断1
IT1=1;                               //设定外部中断1为低边缘触发类型
EA=1;                                //总中断开启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while(LedFlash--)                  //闪灯总延时
    {
     if(IR1==0)                       //判断延时期间是否有红外信号输入
       {ExeFlag=1;                    //将可执行标志位置1
       }
    }
  RunLed=!RunLed;                     //运行指示灯取反
  LedFlash=3000;                      //运行闪动时间重设定
  if(ExeFlag==0)                      //判断可执行标志位
  {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
  ExeFlag=0;                          //可执行标志位置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