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 相关

楼主:
电子在闭合回路中 受电动势驱策,就成了电流,
真正的电压,是阻抗对电动势的反作用力,若电源有内阻,则电压就是负载压降。

网友A:
电压源跟电流源的区别,在于它的作功形态,恒定与否是工程指标。

网友:
逆变拓扑

逆变器的分型,在于其待机和换相时的形态,这形态须跟电源的作功模式一致。

网友:
控制模式

在开关电源中,把扼流圈交给电流环专责监控,就是 电流模式控制,但我认为,电流模式对强容性负载也是适用的。

网友:
运放

所谓的 电流型、电压型,是指 输入与反馈,
理想的 电压型没有电流,真正的电流型没有压降。

网友:
什么跟什么

网友:
回复 板凳 逆变逻辑

《百度百科》指出:“以电流源供电的逆变器,就是电流型逆变器”,
我认同,靠扼流圈改性而得的伪恒流源,依然是不容短路的,
电路的运作逻辑必须切合电源的属性,所以,真正的电流型逆变器,不单在换相瞬间直通,且可于不工作时静止地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放都是以恒压源供电的,输入、输出和反馈 则可以是压或流,
我认为,只有三者皆同,才可以『电压型』、『电流型』这样叫,否则就该明确称之为『电压甚么型』、『电流甚么型』才是。

网友:
当电感电容谐振时,贮能大增,电压和电流都会疯涨,
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 表现的不同, 乃因 电源跟负载的连接关系 的差异;

另外,书本亦忽略了 LC组合 为 恒流源 所驱动时的各种反应,既然是入门理论,就该介绍周全吧。

网友C:
这贴子想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跟电流源的区别,在于它的作功形态,恒定与否是工程指标。

电流源是以电流为本位的电源,电压因负荷而变化,它『休息』的时候,是短路的,电流像飞轮那样空转,
恒流源的电流输出是鲁棒的,不管负载有无或者是何性质,倘若开路(或企图倒灌),就会拉弧爬电,所以,电流源该避免开路,而 恒流源则更是严禁甩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贴子想说什么

电流如何形成,大家应该清楚了,没啥好说,但电压却有歧义,
电流源和电压源的区别,不单是哪个参数稳定,更涉及它的本质特点(导致使用方法的差异),
逆变器的拓扑,开关电源的调控,有源器件的驱动,运放的输入输出与反馈,LC组合的谐振时的表现。
这都不过是围绕电压,电流这两个关键字的一些基本概念及个人理解而矣,对实务没用处,但入门时应该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跟电流源的区别,在于它的作功形态,恒定与否是工程指标。

电源的实质,是个 非电→电 的转化机构,是电的供应者,真正的 power-supply!
如今,咱们把 变电,配电,稳电 的装置也称之为源,这点我从不认同,它们充其量只是电源的外挂,属性是 controller 或 editor,调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实质,是个 非电→电 的转化机构,是电的供应者,真正的 power-supply!
如今,咱们把 变电,配电 ...

“电源的实质,是个 非电→电 的转化机构,是电的供应者,真正的 power-supply!”
依你之言,电源有以下这些:发电机、原电池、蓄电池、温差热电偶、光电池、起电机、摩擦起电……别的方法就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