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 Flash问题

楼主:
关于MSP430F149 Flash问题

想实现数据采集后存储到片内Flash,自己做的板子,用的是8M晶振,没有用32K的,现在程序可以下载到单片机,但是数据写不到Flash里,程序在开发板里可以将数据写入Flash,都找原因三四天了,还是不知道原因,希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用户FLASH不能正常使用,这个主要是看FLASH控制器的配置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能帮我看下我的程序吗?看看有什么问题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BoardConfig.h
uint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unsigned int i;

void flash_write(void)
{
  while(FCTL3 & BUSY);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4+ FN1+ FN0;             // MCLK/20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Flash_ptr = (uint *) 0x208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FCTL1 = FWKEY + WRT;

}

void int_clk(void)
{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100; 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    //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BCSCTL2|=SELM_0;                   //MCLK 8M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int_clk();
    flash_write();
    while((FCTL3&BUSY)==BUSY) ;//等待FLASH存储器完成操作
    for(i=0;i<8;i++)
      {
       *Flash_ptr=0x30;               // Move results;

        Flash_ptr++;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Reset LOCK bit
    _EINT();

}

这个程序在开发板上可以写入Flash8个0030,但是在我做的板子上就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能帮我看下我的程序吗?看看有什么问题

#include
#include "BoardConfig.h
uint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unsigned int i;

void flash_write(void)
{
  while(FCTL3 & BUSY);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4+ FN1+ FN0;             // MCLK/20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Flash_ptr = (uint *) 0x208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FCTL1 = FWKEY + WRT;

}

void int_clk(void)
{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100; 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    //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BCSCTL2|=SELM_0;                   //MCLK 8M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int_clk();
    flash_write();
    while((FCTL3&BUSY)==BUSY) ;//等待FLASH存储器完成操作
    for(i=0;i<8;i++)
      {
       *Flash_ptr=0x30;               // Move results;

        Flash_ptr++;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Reset LOCK bit
    _EINT();

}

这个程序在开发板上可以写入Flash8个0030,但是在我做的板子上就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把如何解决问题的给大家讲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振没有起振,然后就解决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