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内部AD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
MSP430F149内部AD中断嵌套,在中断程序中打开了总中断,造成中断溢出,程序跑飞,请问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两个中断的嵌套问题?等待解答。。。。。。

网友:
对于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完成所需要的操作;而优先级低的则尽量的减少中断服务函数的工作时间,所需要的操作在main中处理。当然,中断服务函数中不开中断,避免出现跑飞的情况。430实际上在处理中断服务函数的时候会关闭全局中断,本身是不支持中断嵌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