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这个变容二极管调频电路

楼主:
本电路是在改进型并联二极管震荡电路的基础上设计的,未加变容二极管之前,电路可以起振。但加上变容二极管后,测得输出信号仅为调制信号!!那个哭啊……还请高手指点!!上图……

网友:
哭吧,男儿流泪不为罪

电路错误,------你很容易想到的!!
自己想想吧

网友:
又是纸上谈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能给个详细的解释么,或者电路图!在线等

网友:
嗨,振荡电路都做出来了,变容管怎么接不知道?

看看它的直流电压是多少?应该怎么接才对?

楼主是不是没有动脑筋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制信号我做过处理啦,在10V~0.1V之间,属于变容二极管的变容特性范围之内啊,这个应该没问题吧,please!!

网友:
再“君子动口不动手”就没得商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是刚开始接触实际的东西,有点头大,有好多困惑之处,不知能否给个QQ,给我拨开云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