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35驱动的ST7920液晶不能在液晶上显示(并口方式)

楼主:
各位大侠,你好!
我以C51的并口驱动代码位基础,将其移植到DSP28035上,都调试了一个星期,却仍然无法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我要的字符!在LCD的各个引脚上测试的高低电平也没有问题。另外对比度的两个引脚都已经设置为高电平(LCD中的引脚3与引脚18)
请各位大侠指正,万分感谢。

代码中函数如下:
#define  SELECT_INSTRUCTION_REG 0x0000//选择的是写指令寄存器
#define  SELECT_DATA_REG 0x0002 //选择的是写数据寄存器

//片选引脚RS 使能EN 读写RW引脚等的宏
#define        LCD_E_EN        GpioDataRegs.AIOSET.bit.AIO2        = 1;
#define        LCD_E_DIS        GpioDataRegs.AIOCLEAR.bit.AIO2        = 1;

#define        LCD_RW_EN        GpioDataRegs.AIOSET.bit.AIO4        = 1;
#define        LCD_RW_DIS        GpioDataRegs.AIOCLEAR.bit.AIO4        = 1;

#define        LCD_RS_EN        GpioDataRegs.AIOSET.bit.AIO6        = 1;
#define        LCD_RS_DIS        GpioDataRegs.AIOCLEAR.bit.AIO6        = 1;

#define        LCD_TR_EN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9        = 1;
#define        LCD_TR_DIS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39= 1;

#define        LCD_BK_E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1        = 1;
#define        LCD_BK_DIS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1= 1;

#define        LCD_RE_E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0        = 1;
#define        LCD_RE_DIS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0= 1;

//数据8个引脚的宏
#define LCDPIN_D0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 = 1;
#define LCDPIN_D1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 = 1;
#define LCDPIN_D2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 = 1;
#define LCDPIN_D3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 = 1;
#define LCDPIN_D4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4 = 1;
#define LCDPIN_D5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5 = 1;
#define LCDPIN_D6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6 = 1;
#define LCDPIN_D7_SET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7 = 1;

#define LCDPIN_D0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0 = 1;
#define LCDPIN_D1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 = 1;
#define LCDPIN_D2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 = 1;
#define LCDPIN_D3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3 = 1;
#define LCDPIN_D4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4 = 1;
#define LCDPIN_D5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5 = 1;
#define LCDPIN_D6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6 = 1;
#define LCDPIN_D7_CLEAR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7 = 1;

//配置DSP上在LCD中用到的引脚
void SPI_Gpio_select(void)
{
        EALLOW;
        SysCtrlRegs.WDCR = 0x0068;//禁止看门狗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9=0;           //通用IO(LCD背光灯)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9 =1;                //输出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9 =0;      //禁止上拉电阻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0=0;           //通用IO(片选CS管脚)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0 =1;                //输出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0 =0;                //禁止上拉电阻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1=0;                //数据管脚SPISIM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1 =1;          //输出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1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4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5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6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7 = 1;

        EDIS;
}

//延时
void F_delay(Uint16 D_time)
{
        Uint16 i=0;
        for(i=0;i<D_time;i++);
}

//写指令或者数据
void send_data(Uint16 D_Ctrl,Uint16 D_data)
{
    Uint16 i=0,temp=0;

//#if PARALLEL_8_BIT_MODE//8位一起发送

        //checkBF();//测试BF位是否忙

        if(D_Ctrl == SELECT_INSTRUCTION_REG)//写指令到LCD
        {
                LCD_RS_DIS;
        }
        else if(D_Ctrl == SELECT_DATA_REG)//写数据到LCD
        {
                LCD_RS_EN;
        }

        LCD_RW_DIS;
        LCD_E_EN;
        F_delay(100);

        if(D_data & 0x01){LCDPIN_D0_SET;}else{LCDPIN_D0_CLEAR;};
        if(D_data & 0x02){LCDPIN_D1_SET;}else{LCDPIN_D1_CLEAR;};
        if(D_data & 0x04){LCDPIN_D2_SET;}else{LCDPIN_D2_CLEAR;};
        if(D_data & 0x08){LCDPIN_D3_SET;}else{LCDPIN_D3_CLEAR;};
        if(D_data & 0x10){LCDPIN_D4_SET;}else{LCDPIN_D4_CLEAR;};
        if(D_data & 0x20){LCDPIN_D5_SET;}else{LCDPIN_D5_CLEAR;};
        if(D_data & 0x40){LCDPIN_D6_SET;}else{LCDPIN_D6_CLEAR;};
        if(D_data & 0x80){LCDPIN_D7_SET;}else{LCDPIN_D7_CLEAR;};

        LCD_E_DIS;
        F_delay(100);
        LCD_RW_EN;
        if(D_Ctrl == SELECT_INSTRUCTION_REG)//写指令到LCD
        {
                LCD_RS_EN;
        }
        else if(D_Ctrl == SELECT_DATA_REG)//写数据到LCD
        {
                LCD_RS_DIS;
        }
        F_delay(10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ial(void)
{

        LOG_printf(&trace,"LCD_Initial come here ");

        //复位操作:RST出现一个上升沿(RST = 1;RST = 0;RST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0 = 1;
        //延时
        F_delay(10000);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0 = 1;
        //延时
        F_delay(10000);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0 = 1;
        //延时
        F_delay(1000);

        //显示状态开关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0008);
        LOG_printf(&trace,"0x0008 ");
        F_delay(120);
        //功能设定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0030);            //功能设定,8位控制模式
        LOG_printf(&trace,"0x0030 ");
        //延时
        F_delay(120);
        //再次功能设定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0030);            //功能设定,8位控制模式
        LOG_printf(&trace,"0x0030 ");
        //延时
        F_delay(120);
        //显示开关控制(整体显示关,游标显示关,正常显示(游标位置没有反白))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000C);
        LOG_printf(&trace,"0x000c ");
        //延时
        F_delay(120);
        //清除显示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0001);
        LOG_printf(&trace,"0x0001 ");
        //延时
        F_delay(10000);
        //进入点设置(游标右移,DDRAM位地址加1,画面不移动)
        //串口中将此进入点设置给屏蔽掉了,待调试中再做决定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06);
        LOG_printf(&trace,"0x0006 ");
        //延时
        F_delay(120);
        //显示开关控制(开显示)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000C);
        LOG_printf(&trace,"0x000c ");
        F_delay(120);

        //地址归位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02);
    F_delay(120);

        //设定DDRAM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80);
    F_delay(120);

}

//LCD任务
void LcdTask(void)
{
    int i = 0;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1 = 1; //背光灯
    g_StateCheck.bit.Start_Stage00 = 0;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9 =1;
    SPI_Gpio_select();                                //SPI管脚配置
    LCD_Initial();                                    //LCD初始化
    F_delay(10000);

        for(;;)
        {
                send_data(SELECT_INSTRUCTION_REG,0x84);//设定显示地址为首行首列
                send_data(SELECT_DATA_REG,0x34);
                send_data(SELECT_DATA_REG,0xD2);
                send_data(SELECT_DATA_REG,0xBA);//显示"液"
                send_data(SELECT_DATA_REG,0xBE);
                send_data(SELECT_DATA_REG,0xA6);//显示"晶"
        }
}

网友:
没有人回答么?还是我问题说得不够详细???

网友:
ST7920的高电平确认是5V还是3.3V?

首先想想办法让液晶屏显示点什么,查查看时序对不对,液晶屏要求的时钟信号会不会比你给的慢

网友:
呵呵,总算有人回帖了啊   谢谢

就显示一个字符
时序和网上的一致,也和手册里面的时序一致
时钟不会慢
这些都已经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