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OSFET一直是导通的

楼主:
好奇怪啊。。。。。。。门极给了驱动,占空比为50%啊,怎么D和S极电压几乎一直相等呢。。。

网友:
你是用什么测的电压,如果是万用表测那就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量时候的电路是什么?如果你MOSFET 的漏极上拉一个电阻到Vcc,源极接 地,再驱动这个管子,量到的电压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线性区了,这种时候MOS类似于一个小电阻。驱动电压小一点,或者看看有没有办法让D的电压高一点(对N)或者低一点(对P)。

网友:
直接送低电平能关断吗?如果能那应该是你的MOSFET后面接了东西了,形成BUCK电路了,而且负载太轻,充的电释放不了。

网友:
我也有过MOS管,你可能是输入的电压太大,或者是电压太小,mos管的本身电阻很小,上拉电阻最好大一些,如果过大电流的话,上拉电阻小,很容易会烧的

网友:
把电路贴上来吧。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