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库利特传感器和DB9接线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楼主:
诚心求指教,库利特XLT-190M小型压力传感器,接DB9 ,结果检测不到传感器输出信号。接线定义如下:

Kulite XTL-190M 接线:

PIN A   +INPUT      (RED)

PIN D    -INPUT    (BLACK)

PIN B    +OUTPUT    (GREEN)

PIN C     -OUTPUT     (BROWN)

DB-9 接线定义:

2  IN+

7  IN-

5  OUT+

4  OUT-

1,6   短接

3,8   短接

有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电缆连接没问题。谢谢了!

网友:
您好!我看了您给出的库里特传感器接线定义,这应该是桥路应变型传感器,具体是全桥。针脚A/D分别是激励正和激励负,针脚B/C是信号负和信号正。

至于您给出的DB9接线定义,有点眼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设备?

我们也有类似的测量应变的模块,其接线定义和您给出的差不多。其中针脚1,6短接作为激励正,3,8短接作为激励负,针脚2和7分别是信号正和信号负,唯一不同的就是针脚4和5的定义。

按您给的DB9的接线定义,既然有2,7提供激励,那么1/6;3/8短接的用处是什么呢?

我是奥地利德维创北京代表处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扬,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和我深入讨论。手机号:13701393569.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