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dsp的地址映射

楼主(2012-03-26):
关于dsp的地址映射
刚学dsp,弱弱的问一句, dsp的寄存器是如何与十六位地址进行映射的,对应设置的程序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像arm那种的 #define rGPNCON (*(volatile unsigned*)(0x7F008830))。 就是寄存器名字在程序里如何与地址对应的... 谢谢各位高手...
寄存器
程序
如何

网友A:
汇编中,.mmregs定义MMR的全局符号名称,之后在代码中可以直接使用AR,ACC等;
自定义的用.set伪指令;
C语言,则使用类似lz提到的
#define AAA_REG (*(volatile unsiged *)(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