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LM3S9B96下载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
     初学LM3S9B96,现遇到问题:

     1.用DK-LM3S9B96开发板自带的IDCI下载程序,报错不能下载成功,错误为“Could not find an Cortex-M device”,见贴图;

     2.用JLINK下载文件,总是报找不到一个DLL文件。

     我开发环境用的KEIL4

      请大家帮一下忙,在此感谢啦!

照片

问题2照片

问题2照片

照片

问题1照片

问题1照片

照片

问题1照片

问题1照片

网友:
那个啥,楼主选则JLINK后边有个Setting

点开后选则SW方式,不要JTAG

网友:
能说详细些吗?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直接用 ICDI

2.检查一下设备管理器中的驱动是否装好了。驱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3.若驱动没问题,再用 LM Flash Programer 解锁试试看。

网友:
请问一下光盘里哪个是ICDI驱动器程序员 我觉得是不是我的驱动安错啦 谢谢

网友:
我选择了SWD方式 可是还报后两个错误

网友:
直接使用SW-DK-LM3S9B96-8555  里面的例子烧都是出错吗?

你换个软件版本看看

我有时用IAR试例子也是烧时出错,

然后换到KEIL就可以烧了!

网友:
用hjtag能下进去的 感觉没驱动 设备管理器有STrllaris virtual com port、stellaris evaluation board A和B 三个设备 没看见有Icdi

网友:
可以啦 原来的 jlink选择Swd Icdi选择Jtag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