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无线开关量测控终端的MODBUS通信设计方案

楼主:
组态王与无线开关量测控终端的MODBUS通信设计方案

组态王与4~20mA电流型传感器的无线MODBUS通信设计方案

如何在组态软件中增加无线测控设备?

通过MODBUS协议实现组态软件与无线PLC的远程监控

基于MODBUS的工厂设备远程监控与诊断

关键词:组态王,无线组态软件,无线MODBUS,无线PLC,无线测控终端,远程监控

无线MODBUS测控系统是针对工业现场工厂设备远程自动化监控和诊断的需求而设计的,本系统采用MODBUS RTU协议,并以无线串口通信方式代替有线RS485网络的通信,可直接接入组态软件,与PLC、DCS、工业仪表、传感器等设备连接组成工业自动化测控系统。由于本方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又符合标准MODBUS协议,所以非常适合于工业测控系统改造项目,可以在保持原有组态系统的基础上任意增加监测设备。

一、无线MODBUS测控系统组成

本系统主机使用433MHz无线数传模块,采用RS485或者RS232接口与电脑、DCSPLC、触摸屏等控制器连接,并可以通过组态软件实现MODBUS通信。从机使用模拟量无线测控终端或者开关量无线测控终端,以无线通信方式进行MODBUS协议数据的传输。

MODBUS串行链路协议是一个主-从协议。无线MODBUS通信也就是RS485总线网络所采用的“轮询”方式。这种方式首先需要设1个主机(主节点、主站),主机型号为DTD433M,其余为从机(子节点、子站),从机型号为DTD433F或者DTD433H,所有从机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从机在没有收到来自主机的请求时,不会发送数据。子机之间不会互相通信。

网友:
无线MODBUS测控系统是针对工业现场工厂设备远程自动化监控和诊断的需求而设计的,本系统采用MODBUS RTU协议,并以无线串口通信方式代替有线RS485网络的通信,可直接接入组态软件,与PLC、DCS、工业仪表、传感器等设备连接组成工业自动化测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