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实际的应用问题,大家谈所欲言

楼主:
   相信大家基本都做过串口通讯的问题了吧,恩,我也做过了,感觉也还可以。。
   不过今天想通过串口发送文件(电脑—开发板—电脑)
   刚开始我就写了一个几个汉字的文本文档,理所当然,也能接收到其中的汉字
   我定义的接收缓冲区是32位,所以当所发的文件字符长度大于32位,那么多余的就显示不了了。我也一个个数过了。。。
   那么我想做文件传输的话该怎么设置呢?  不至于设置N位的缓冲区吧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循环缓冲+DMA+传输协议

循环缓冲+DMA+传输协议

学习板上一般没有Data Ready引线,也可以考虑用GPIO代替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学习板哦。。就是比较贴近实际应用了

网友:
用Null-Modem连法

PIN 2,3 是数据线,试验中都会用到
PIN 7,8 是控制线

互连方法可以用Null-Modem

我做过缓冲区的例程
PIN 7,8的控制器可以去查STM32的参考手册

网友:
直接通过串口的2、3、5号线连接。。 因为 板子上面串口只提供了四根线(还有跟电源线),所以也没法实现usb转232.。貌似你的方法实现不了

网友:
USART2/3 AFIO设置

以下是stm32f107的AFIO设置,USART2/3都有7/8线
一般开发板上没有联接,自己从GPIO扩展上连出来即可,芯片本身是支持的
不是学习板哦。。就是比较贴近实际应用了
你究竟是用什么硬件

网友:
就是f103,普通的板子,板子上面引出一个usb口,让你做串口通讯。想实现文件传输,不晓得没有文件系统可能实现

网友:
晕了,理解能力低下

就是f103,普通的板子,板子上面引出一个usb口,让你做串口通讯
  1. 我没有f103的板子,建议不保证完全准确
  2. 板子上有USB口,你想做USB通讯,那是另外的课题
  3. 你如果用USB->COM的转换器,台式机和STM32需要各自的驱动,做STM32的驱动,那也是另外的课题
  4. F103本身支持串口通讯,和USB无关,如果你的板子没有端口,需要自己引线
你的描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大理解你的需求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