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楼主(2012-03-26):
DSP
我现在用TMS320F2812的EV中的T1PWM产生PWM波形,那么T1PWM引脚的数值是不是应该是1和0这样的变换呢?我用WATCH WINDOW看,T1PWM的引脚输出值,就是1。到底是1和0这样的变换还是一直是1呢?求助大家一下

网友A(2013-08-22):
请问你用的CCS是多少版本的?我的PWM程序始终下载不进去,其他有的就行,请问你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最好用示波器查看引脚的输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目前比较常用的版本的3.3或者5.2以上的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引脚上面是高低变化的电平啊,应该用示波器看
如果占空比是固定的话,用万用表直流档可以测量到一个平均值
用watch看的是内部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