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积分反相放大器特性

楼主:
大家好:

原理图是一个积分反相放大器,我发现接上电容 C2 之后 Vout 和 Vin 之间会有 90 度的相移,

问题:

1. 为什么会产生 90 度相移?
2. Vout 和 Vin 之间那个超前那个落后?
3. R3 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我发现有接或是短路输出波形都没什么变化。

以上希望能和先进们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一、二、C2的作用,电容滞后相差pi/2,积分电路
三、R3的电阻是零漂保护,阻值应该是Z1并上Z2,其中Z1为C1 R1组成的电抗
以上为个人理解,有错误地方请指正

网友:
补充一下:

R1 我现在用一个 10K VR 来微调,使 Vin 和 Vout 的振幅相等方便观察,
附图是示波器的波形,上面 CH1 是 Vin,下面 CH2 是 Vout,
最左边的垂直红色虚线是触发点,触发点为 0V,这样看起来 Vout 是不是超前 Vin?
但好像没有到 90 度。

另外 R3 我有用可变电阻去调整,发现会影响输出的直流电平也就是零点的位置,目前阻值调整为 150K,
和 Vin 的直流电平位置差不多,如果 R3 短路接地的话,CH2 的波形会在整个往下拉。

网友:
积分、微分,一般是对脉冲信号或者阶跃信号说的。

1、产生相移是由电容引起的,具体是多少,可以写出它传输函数,计算一下。把传输函数化为:a+jb的形式,就可以求出其角度。角度的正负号代表超前还是泄后

R3是为了保持输入部分的同相与反相端有相同的直流电阻而接的。只有“平衡”,才会使失调最小

网友:
刚才专门为你这个电路仿真了一下,一个是增益,一个是相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可否请您说明一下您的仿真结果为何?因为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