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00 uart通信中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
#include"uart.h"

static   uint8  UART0_Rec_Buffer[UART0_LEN];
volatile static uint8 UART0_Rec_pWrite = 0;
volatile static uint8 UART0_Rec_pRead = 0;

static   uint8  UART0_Send_Buffer[UART0_LEN];
volatile static uint8 UART0_Send_Num = 0;
volatile static uint8 UART0_Send_pRead = 0;
volatile static uint8 UART0_Send_pWrite = 0;

void UART0_Init(void)
{
   uint16 temp;
   U0LCR |= 0X80;
   temp = 11059200/(8*9600);
   U0DLL = temp &0xff;
   U0DLM = temp >> 8;
   U0LCR = 0x1B;     //0001 1011
   U0IER = 0x03;
   //U0FCR = 0X80          A(本想先置为触发,然后开中断,然后使能uart0,中断进入错误)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U0FCR = 0X80          B(调整到开中断后设置触发,使能UART0,中断进入错误)
   //U0FCR |= 0X01;
   U0FCR = 0x87;           一次性写入触发和使能中断,正确的进入中断

}

uint8 UART0_Send(uint8* pData,uint8 num)
{
         uint8 i=0;
     if(pData == NULL || num == 0)
            return 0;
         while(UART0_Send_Num0)
         {
                  UART0_Send_Buffer[UART0_Send_pWrite++] = *pData++;
                 if(UART0_Send_pWrite >= UART0_LEN)
                 {
                         UART0_Send_pWrite = 0;
                 }
                 UART0_Send_Num++;
                 num--;
                 i++;
         }
         if((U0LSR & 0X20)&&UART0_Send_Num>0)
         {
                 U0THR = UART0_Send_Buffer[UART0_Send_pRead++];
                if(UART0_Send_pRead >= UART0_LEN)
                {
                        UART0_Send_pRead = 0;
                }
                UART0_Send_Num--;
         }
         return i;
}
uint8 UART0_Read(uint8* pData,uint8 num,uint8 offset)
{
   return 0;
}

uint8 UART0_Copy(uint8* pData,uint8 num)
{
   uint8 i = 0;
   if(pData == NULL || num == 0 || UART0_Rec_pWrite == UART0_Rec_pRead)
       return 0;
    for(;num>0;num--)
        {
           *pData++ = UART0_Rec_Buffer[UART0_Rec_pRead++];
           if(UART0_Rec_pRead >= UART0_LEN)
           {
                     UART0_Rec_pRead = 0;
           }
           i++;
           if(UART0_Rec_pRead == UART0_Rec_pWrite)
              break;
        }
        return i;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 list = (U0IIR & 0X0F)>>1;
   uint8 i;
   switch(list)
   {
            case 0x02:
         {
                 for(i=0;i<8;i++)
                {
                   UART0_Rec_Buffer[UART0_Rec_pWrite++] = U0RBR;
                   if(UART0_Rec_pWrite >= UART0_LEN)
                   {
                             UART0_Rec_pWrite = 0;
                   }
                }

         }break;
         case 0x06:
         {
                 while(U0LSR &0X01)
                {
                   UART0_Rec_Buffer[UART0_Rec_pWrite++] = U0RBR;
                   if(UART0_Rec_pWrite >= UART0_LEN)
                   {
                             UART0_Rec_pWrite = 0;
                   }
                }

         }break;
         case 0x01:
         {
                if(UART0_Send_Num == 0)
                    break;
            for(i=0;i<16;i++)
                {
                   U0THR = UART0_Send_Buffer[UART0_Send_pRead++];
                   if(UART0_Send_pRead >= UART0_LEN)
                   {
                             UART0_Send_pRead = 0;
                   }
                   UART0_Send_Num--;
                   if(UART0_Send_Num == 0)
                    break;
                }

         }break;
         default:break;
   }
}

中断错误的主要现象是进入RDA和CTI错误,无论发送几个字节数据,总是进入RDA中断;
这是为什么啊?哪位高手给指点下,分两次操作UOFCR为何会错误,我也只是在不经意间发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人回答,我好象已经知道答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