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TMS320F2812用T1PWM输出PWM

楼主(2012-03-26):
TMS320F2812用T1PWM输出PWM
我现在用TMS320F2812的EV中的T1PWM产生PWM波形,那么T1PWM引脚的数值是不是应该是1和0这样的变换呢?我用WATCH WINDOW看,T1PWM的引脚输出值,就是1。到底是1和0这样的变换还是一直是1呢?我现在检查不出来程序是否正确,求助大家一下,给解答下判断的标准
检查
程序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产生PWM波形 引脚输出肯定是一个方波 应该是你程序有问题的 在检查下

楼主: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