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软件的问题

楼主:
在网上看到了 IAR FOR MSP430,我想问下,这里的IAR是不是就是通常的IAR,不会有IAR FOR M3等吧,呵呵

网友:
这个真有,IAR针对不同的MCU有不同的IDE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去IAR官网查看,有很多IAR FOR XXX,MSP430只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
IAR选择不同的安装之后,会出现如下图标,下面是IAR MSP430和ARM等

网友:
还是不明白,是不是只用下载IAR软件就可以了,至于要装哪个,就对应的选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