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一个

楼主:
哪位大神 帮我解释下 事件管理器中比较输出方式中 强制低和低有效  强制高和高有效   有什么区别  高低到底干什么用的  小弟愚钝  在这个地方没理解清楚  求指教

网友:
低有效指的是当发生匹配事件后,引脚会变成有效状态,如果是低有效,那么就是变成低电平,也就是说默认是高电平(无效状态)。
而强制低是用在手动控制上,比如你需要人为地让一个引脚长期变成低电平,就要使用这个,会忽略匹配事件的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