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的一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
关于18b20读一个字节的程序,有些诡异啊,,见下边的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ead_dat;
read_dat=0x00;
for(i=8;i>0;i--)
{
DQ=0;
read_dat>>=1; //这一步移位必须放在前面,放在后面会出错,为什么?
DQ=1; //这一步的作用是释放总线,此时若从机发送1则DQ为1,发送0则DQ为0
if(DQ==1) //必须在从机发送数据的15us内采样数据
{
read_dat|=0x80;
}
delay(3);   //延时72us
}
return(read_dat); //返回读到的值
}

这个读字节的程序,,那个右移的程序read_dat>>=1;为什么不能放在if语句的后边?
我放到if语句的后边后发现程序出错,读出来的数据是乱的,可是逻辑上是放在前面和放在后面都是可以的啊,,不明白,求指教

网友:
在论坛的一个QQ群里,我找到答案了,原来真是只能放在前面,因为如果我放在后面的话,总共会移位8次,这样子低位的数据就丢失了,而高位则会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