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编译器的原因,还是C的标准哩

楼主:
今天发现自己写程序的时候发现个错误: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在C语言中似乎,不可以将声明放在执行语句之后,必须在开始之前。
这是编译器的原因,还是C的标准哩!之前用过C++感觉没这个约束啊!

网友:
C的确有这个限制,CPP改了

网友:
去用法mplab的时候可以在执行语句之后定义变量的,keil里面不行,别的没注意过!

网友:
1.标准的C是不允许在执行代码之后定义变量的。、
2. C++支持在使用前定义变量,这样方便了程序员编写代码,但使用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不是很熟悉的工程师,建议还是老实地在函数的入口定义变量。
3. 关于标准C的执行代码,有几点要注意,因为C允许在定义时就给变量赋值,所以下面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工程师忽略:
   1) int a=0;    int b =10; // 这样是允许的
   2) int a =0;   int b;          // 这样是不允许的。

triton.zhang
qq:906411450

网友:
不知道

应该是C标准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C的标准,感谢楼上的热情讨论

网友:
先声明,再调用,可以避免连接时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