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品机串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
采用的C8051F021单品机   选用串口1    波特率38400  由定时器4提供波特率   但是我发现串行通信发送数据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丢数的情况
发送采用的是中断的方式  采用查询的方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问是为什么? KEIL调式时串口发数的地方显示却没发现错误,求解惑

网友:
这显然是楼主编程的问题,你用多中断时要注意中断优先级的设置,中断服务程序要简练,必须保证下一字节到来前处理完毕当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