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硬件性能测试

楼主: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BeagleBone软件环境

项目

参数

Bootloader

Linux内核

文件系统

交叉编译工具链

<!--[

4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BeagleBone背面的资源:

BeagleBone相关接口:

6.      测试条目

<!--[

测试编号

                    测试条目

备注

IO速率测试

必测

网络速率测试

必测

DDR读写速率测试

必测

SD卡读写速率测试

必测

U盘读写速率测试

必测

总线接口速率测试

需要扩展,选测

SPI接口速率测试

需要扩展,选测

I2C接口速率测试

需要扩展,选测

ADC接口性能测试

需要扩展,选测

FFT运算性能测试

选测

<!-

7.      测试方案

7.1  IO速率测试

<!-

测试目的

测试方法

测试步骤

测试结果

BeagleBone 硬件性能测试.pdf

===================================

网友:
严重支持版主,写个有界面的跑分程序,测CPU速度 3D动画性能等等 本来想这个来着

网友:
io也就2M吧 建议测试OMAP的GPMC的极限速度当初就是一直卡在这里 好像有个preread DMA模式 这个关系到整个性能一定要测

网友:
给力!大家多提意见啊。。

我只是给个引子,希望能够推动一下这个事情
我也想有这样的一个测试结果
看了好久没人有动静,按耐不住了
哈哈

ch0721 有这样的一些测试方法,或者测试资源能够提供吗?

===================================

网友:
还缺少个LCD扩展板啊
可以去chipsee看看
那儿有的买的

网友:
LCD可以用线直接连的,呵呵

群创的屏我手上有很多
===================================

网友:
自顶一下。希望有人能够完成这个。

放眼望去都在玩软件,就没有搞硬件的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啦 我们以前做3517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高速cpu低速外设 这个cpu的资料一直没时间看 不过看好这个的两路can有ad 不知道图形支持多少层

网友:
  有空大家一起讨论啊,关于硬件评估的资料实在太少了

大家一般选型的依据都是什么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算性能的跑分应该已经做了。

网友:
BeagleBone 硬件性能测试 v1.1

有些人抨击做这些没有新意, 确实做这些工作不能吸引人的眼球.
但是作为一个硬件工程师来说,我认为熟悉器件的性能指标还是必须的

更新了一下BeagleBone 硬件性能测试 v1.1,主要增加:
1. 增加相关参考资料
2. 增加测试项测试目地和测试方法

不管谁来做这个工作,很希望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些实际测试结果.

BeagleBone 硬件性能测试
===================================

网友:
做测试这个东西准确度最重要,楼主如何保证测试的准确性呢?

还有就是这个是裸奔测试还是带系统的?带什么系统?

网友:
厉害厉害,最近公司也在用TI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