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中断

楼主:
怎样实现用UART中断发送数据,以前都是在主程序里给 UCA1TXBUF赋值发送,没问题,可用中断却不行了,请高手指教

TI给的例程没有发送中断的

#include "msp430x54x.h"
int n;
void Delay()
{_NOP();}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5SEL |=BIT6+BIT7;                        //USCI_A1 TXD/RXD
  P5DIR &=~BIT7;
  P5DIR |=BIT5+BIT6;
  P5OUT |= BIT5;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1BR0 = 3;                             // 32kHz/9600= (see User's Guide)
  UCA1BR1 = 0;                           //
  UCA1MCTL = UCBRS_3+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3, UCBRFx=0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1IE |= UCT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UCA1TXBUF=0x10;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break;
  case 4:

    while (!(UCA1IFG&UCTXIFG));             // USCI_A1 TX buffer ready?

    UCA1TXBUF=0x33;
    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
代码没有问题,
1. 你设置个断点在中断,看能进去不?
2.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一下,居然可以了,不过要去掉while这一句,要不然就一直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