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2XX系列ADC10的设置问题

楼主:
假设用外部电压作为参考电压并且要采集A0-A2,A3为VREF-,A4为VeREF+则:
ADC10CTL0  =  SREF_7 +。。。+;
那么模拟输入使能ADC10AE0是不是应该写为:
ADC10AE0 = 0x1F
呢?

网友:
使能A0采样正确的代码应该是
ADC10AE0 = 0x01;
请参见Datasheet关于ADC10AE0的描述:
ADC10AE0
ADC10 analog enable. These bits enable the corresponding pin for analog
input. BIT0 corresponds to A0, BIT1 corresponds to A1, etc.
0 Analog input disabled
1 Analog input enabled、

QQ:9064114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ose: :rose: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可能我没表达明白,
这么说吧,P2.0-P2.7分别是A0-A7,现在用外部参考电压,也就是P2.3和P2.4,模拟使能是不是也要赋值?
上面说的A0-A2我也要用。这样一来我的ADC10AE0是不是应该等于0x1F?
还有一个问题,INCHx要不要对外部参考VeREF+/-进行设置呢?还是说只要设置好SREF_7,外部参考电压就无需转换了?

网友:
是如你所说的吧 ,还有了 就是P2SEL也要选择0X1F 第二功能! INCHx是选择要测量信号的通道吧!SREF_7我搜了下没有这个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ADC10CTL0 中的后三位SREF0,1,2.不是寄存器。
灰常谢谢!试试看

网友:
纠正下楼主的一个错误.
1.  MSP430F2XX系列的P2端口和ADC的端口有复用,一旦设置ADC10AE0.Y为高,就会切换该管脚为模拟输入,而不管P2SEL.x是什么值。

2. MSP430的参考可以由内部产生,也可以用外部的参考,设置 SREF_7就可以使能外部的正负参考.

3. p2.0-p2.7对应A0-A7的输入和参考。如果你既要a0-a2,又要用外部参考,就需要设置ADC10AE0 = 0x1F;楼主下次遇到这类问题可以参见MSP430的数据手册,以P2.3为例:

表中说得很清楚.

3. MCU虽然支持很多ADC采样通道,但实际上内部只有一个ADC模块,所以在ADC采样前,你需要选择是采样那个ADC的通道。这个由INCHx来完成。

4. 最后总结一下,如果楼主要使用外部参考来采样ADC,可以参见如下操作流程:

   1) 切换管脚的模拟功能,包括ADC的输入通道和参考对应的管脚

   2)使能外部参考,通过配置SREF来实现

 3)  ADC采样前通过设置INCHx来确定具体采样某个端口

Triton.zhang

qq:9064114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好!强烈赞成!加QQ了,希望同意哈!

网友:
勤学苦练好同志,乐于助人活同志!

网友:
楼主,DS看的很细心啊,其实还可以采用 MSP430F2XX ADC10的DTC(数据传输控制)模块,当序列转换启动时,可以将采样值自动存入所需要的地址中(数组),具体可参考TI例程.

网友:
给一个DTU操作的例程给你参考
//******************************************************************************
//  MSP430F21x2 Demo - ADC10, DTC Sample A0 64x, 1.5V, Repeat Single, DCO
//
//  Description: Use DTC to sample A0 64 times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l 1.5v.
//  Vref Software writes to ADC10SC to trigger sample burst. In Mainloop MSP430
//  waits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0 conversion complete, ADC10_ISR(DTC)
//  will force exit from LPM0 in Mainloop on reti. ADC10 internal
//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period (16x) and conversion (13x). DTC transfers
//  conversion code to RAM 200h - 280h. P1.0 set at start of conversion burst,
//  reset on completion.
//
//                MSP430F21x2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P2.0/A0      P1.0|-->LED
//
//  A. Dannenber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07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1A
//******************************************************************************
#include "msp430x21x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CONSEQ_2;                     // Repeat single channel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MSC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TACCR0 = 30;                              //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TACCTL0 |= CCIE;                          // Compare-mode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K = SMCLK, Up mode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TA0_ISR will force exit
  TACCTL0 &= ~CCIE;                         // Disable timer Interrupt
  ADC10DTC1 = 0x40;                         // 64 conversions
  ADC10AE0 |= 0x01;                         // P2.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output

  for (;;)
  {
    ADC10CTL0 &= ~ENC;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 Clear Timer_A control registers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很想用DTC模块啊,就是ADC10SA=0x200之后,数据处理和清除都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P2SEL 不设置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我设置了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