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那个串口通信,是用那个插USB线的那个端口么,可是我是用来供电的

楼主:
然后如果把那个直接插到笔记本上,好像是电压不够?电源灯都不亮

插到hub上的话,电是够了,但是没法找到串口啊。

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hub的问题……

纠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装驱动啊?你用的是USB转串口的就应该装对应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肯定装了,对了,win7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我用都是好好的 在仔细查一查哦

网友:
串口通信应该是9针的口呀!

网友:
USB供电端口能力有限,最大约500毫安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