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G4619通过usci_spi与LCD的通信问题,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MSP430FG4619这么高端的芯片,也第一次做LCD的东西,很多地方不懂,请大家多指教。
我现在遇到一些问题,请大家帮我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1. 我用的LCD是采用4 pin SPI,那我设置芯片也应该设置为4 pin SPI吗?还是3 pin SPI也行?

2. SOMI没有连任何地方,因为MCU不会从LCD读取数据,这样没问题吧?

3. 我用的SPI是P7的USCI_A0, 连接如下
  * P7.0 STE -- Chip Select .
  * P7.1 SDO  -- serial data out (MOSI for master)
  * P7.3 SCL -- serial clock
  * P7.4 A0 -- Command/Data (GPIO)
  * p7.5 RESET  (GPIO)
  怎样在程序中设置STE为0?因为我设置的4 pin SPI是 slave low active, STE为0的时候才能选择LCD。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设置了slave active了,那么master就inactive,那master还能传输数据给slave?

4.我认为我的clock有问题,程序设置中我用了UCA0CTL1 |= UCSSEL_2;  也就是选择SMCLK,那么P7.3上应该有输出clock吧,但是我在示波器上测试显示图像很奇怪,只有40多HZ而且还很不稳定,duty cycle大概有90%
   我该怎么设置这个clock啊,还有 UCA0BR0, UCA0BR1,UCA0MCTL这几个该怎么设置啊?
   这里我还有点疑惑,P7.3的描述是:GPIO/外部时钟输入-USCI_A0/UART or SPI mode, 时钟输出-USCI_A0/SPI mode/LCD segment 30
   那么当我用P7SEL |=0x08, 我到底选择的是哪一个啊?

5. 任何放入UCA0TXBUF的数据都会被自动传输吗?是通过P7.1 MOSI吗?

暂时想到这些问题,麻烦大家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
顶一下,谁来帮帮我啊

网友:
问题很多啊!哈哈。
1. 我用的LCD是采用4 pin SPI,那我设置芯片也应该设置为4 pin SPI吗?还是3 pin SPI也行?
都可以的。STE是片选从机,加一个IO用于接到LCD的CS上去用于片选。。
2. SOMI没有连任何地方,因为MCU不会从LCD读取数据,这样没问题吧?
这个通信时单向的,所以没关系的

网友:
3. 我用的SPI是P7的USCI_A0, 连接如下
* P7.0 STE -- Chip Select .
* P7.1 SDO -- serial data out (MOSI for master)
* P7.3 SCL -- serial clock
* P7.4 A0 -- Command/Data (GPIO)
* p7.5 RESET (GPIO)
怎样在程序中设置STE为0?因为我设置的4 pin SPI是 slave low active, STE为0的时候才能选择LCD。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设置了slave active了,那么master就inactive,那master还能传输数据给slave?

P7.0 STE做IO功能,拉低P7.0用于片选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查看MSP430F5529的EVM demo code, 里面包括SPI与LCD这个模块。你的问题都是关于SPI的基本问题,拿一些demo code 好好分析是最好的。

网友:
4.我认为我的clock有问题,程序设置中我用了UCA0CTL1 |= UCSSEL_2; 也就是选择SMCLK,那么P7.3上应该有输出clock吧,但是我在示波器上测试显示图像很奇怪,只有40多HZ而且还很不稳定,duty cycle大概有90%

P7.3上的CLOCK只有在通信的时候才有输出的,没有数据传输P7.3就为高电平或低电平,示波器上看到的可能是50Hz的空间电磁波干扰,把示波器和板子共地干扰应该就没了。

5. 任何放入UCA0TXBUF的数据都会被自动传输吗?是通过P7.1 MOSI吗?

应该是自动发送的,用户手册里有解释,建议好好看看用户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你意思是把STE设为GPIO?不用SEL来选peripheral?那这样是不是就是3pin spi啦?
P7DIR和P7SEL能同时选一个p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程序运行时测试的,应该不是电磁干扰,可以看出是square wave,频率低duty cycle很大,从来没见过
如果停止程序,P7.3是高电平

网友:
1. 有几点楼主要注意,同时也给楼上的几位讲一下:
   所谓的SPI 4线和3线,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4线比3先多一个SET口线。第2种情况是3线复用MISO和MOSI, 把这两个线合并为了DATA口线。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楼主是可以省去SET管脚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楼主是不能设置为3线制的。而且我个人认为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居多。

2. 如果MCU不需要读LCD读数据,这样连是可以的,但除非是你口线确实不够用了,建议你还是把这个线连上,因为我们很多LCD模块驱动芯片是不一样的,当驱动芯片更换了后,可能带来一些初始化的操作变化,而大多数的LCD模块都能通过口线读取驱动器的型号,这样的设计更科学也更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用的LCD确实是没有多余的pin来连MISO了,datasheet上也没有连接MISO

顺便问一下,我程序一开头有这么一段:
  do
  {
    IFG1 &= ~OFIFG;                         // 清晶振失效标志位
    for (i = 0x47FF; i > 0; i--);           // 延时
  }
  while (IFG1 & OFIFG);                     // 晶振失效标志位仍存在?

这个意思是等待晶振稳定吗?但是我的程序就一直在这里循环,进行不下去,是内部晶振问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