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开发环境的搭建

楼主:
1  装好Linux后,开启相应的服务及软件,包括:tftp,NFS,Samba,使用apt-get install安装即可。
    安装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x86-Install 后,可运行其中的setup.sh

     装好后即设置交叉编译链的环境变量:vi ~/.bashrc 后面添加

     export PATH=$PATH:/home/bblpp/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devkit/bin

     运行 .  ~/.bashrc ,然后输入arm- 就可以得到arm-linux交叉编译链啦

2  /etc/xinetd.d/tftp 为tftp的配置文件,默认配置为/tftpboot目录。
   beaglebone开发板中已经支持tftp命令了,所以网络配置好后就可以使用tftp来down一应用程序

     tftp 192.168.1.16 -g -r main
Busyboxtftp命令的用法
tftp [option] ... host [port]
如果要下载或上传文件的话是一定要用这些option的。
-g 表示下载文件 (get)
-p 表示上传文件 (put)
-l 表示本地文件名 (local file)
-r 表示远程主机的文件名 (remote file)
例如,要从远程主机192.168.1.2上下载 embedexpert,则应输入以下命令

tftp 192.168.1.2 -g -r embedexpert

3    NFS:  PC端装好NFS服务,/etc/init.d/nfs-kernel-server
           编辑/etc/exports 添加:/work/nfsroot *(rw,sync,no_root_squash) 目录。
       beaglebone板子 mount -t nfs 的时候貌似提示不知道的文件系统 无法挂载,想起之前在DM3730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内核通过NFS启动,但是启动后无法挂载NFS,参考英码的说明文档,用opkg安装了两个文件,就ok了。

opkg install 先portmap,再nfs。

挂载的时候使用命令:
mount -t nfs 192.168.1.85:/work /mnt/nfs -o nolock,proto=tcp,nfsvers=3
貌似后面不输入那些参数依然无法挂载,也可能是我在局域网中的原因。

4   配置samba:
     apt-get install samba后,增加一个samba的用户名,也可以是登录的用户名
     sudo smbpasswd –a bblpp将用户加到samba用户组中,设置密码后,编辑/etc/samba/sab.conf文件,找到security 项,将其设置为 usersecurity = user,确定下面这项没有被注释:
  passdb backend = tdbsam
     然后在文件最后面增加目录相关设置。可参考如下。

重启samba服务:service smbd restart(有的是service samba restart)
5 至此可hello world啦: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1;
}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o main main.c  生成main
然后使用tftp命令:tftp 192.168.1.16 -g -r main 即可down进开发板中,增加可执行权限:+x即可

也或者拷入NFS目录下,确保挂载成功,直接执行

网友:
哈哈 你已经有板子开始搞了啊

你的3730出掉了没
===================================

网友:
回复 网友A:

3730还在那吃灰呢。
没人要的话 我就收藏啦
beaglebone的板子是公司买的哈

网友:
哈哈

我感觉现在用beaglebone的 都是充当小白鼠的
你们公司评估过它的硬件性能吗

我对AM335x的千兆网比较感兴趣,但是貌似所有的开发板都不带千兆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官方带 7吋屏的那个板子不支持G以太网吗?

网友:
你难道不能去看看再发问吗

===================================

网友:
编译 uboot 时,下面的问题怎么解决?
root@sitara-laptop:~/Work/AM335x/Linux/EZSDK_05_03_03_00/board-support/u-boot-2011.09-psp04.06.00.03# make O=am335x CROSS_COMPILE=arm-arago-linux-gnueabi- ARCH=arm am335x_evm
awk '(NF && $1 !~ /^#/) { print $1 ": " $1 "_config; $(MAKE)" }' boards.cfg > /home/sitara/Work/AM335x/Linux/EZSDK_05_03_03_00/board-support/u-boot-2011.09-psp04.06.00.03/am335x/.boards.depend
Configuring for am335x_evm board...
make
/bin/bash: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3730时哪款板子呀. 型号是什么

独自上路,径直潜行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Beagleboard-xM板子
带LCD扩展板
需要不?

网友: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ommand not found
你看看你的环境变量设置成功了没?

网友:
我现在编译uboot也遇到了错误。。。
/work/u-boot-2011.09-psp04.06.00.03/board/ti/am335x/evm.c:61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i2c_probe'
board/ti/am335x/libam335x.o: In function `board_eth_init':
/work/u-boot-2011.09-psp04.06.00.03/board/ti/am335x/evm.c:97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th_getenv_enetaddr'
/work/u-boot-2011.09-psp04.06.00.03/board/ti/am335x/evm.c:99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th_setenv_enetaddr'
/work/u-boot-2011.09-psp04.06.00.03/board/ti/am335x/evm.c:102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cpsw_register'
board/ti/am335x/libam335x.o: In function `board_mmc_init':
/work/u-boot-2011.09-psp04.06.00.03/board/ti/am335x/evm.c:103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omap_mmc_init'
arm-arago-linux-gnueabi-ld: BFD (GNU Binutils) 2.20.1.20100303 assertion fail /sim/scratch_a0850442/arago-tmp-arago/work/i686-armv7a-sdk-arago-linux-gnueabi/binutils-cross-sdk-2.20.1-r13.0/binutils-2.20.1/bfd/elf32-arm.c:12425
/bin/bash: 行 1: 15821 段错误               arm-arago-linux-gnueabi-ld -pie -T u-boot.lds -Bstatic $UNDEF_SYM arch/arm/cpu/armv7/start.o --start-group api/libapi.o arch/arm/cpu/armv7/libarmv7.o arch/arm/cpu/armv7/omap-common/libomap-common.o arch/arm/cpu/armv7/ti81xx/libti81xx.o arch/arm/lib/libarm.o common/libcommon.o disk/libdisk.o drivers/bios_emulator/libatibiosemu.o drivers/block/libblock.o drivers/dma/libdma.o drivers/fpga/libfpga.o drivers/gpio/libgpio.o drivers/hwmon/libhwmon.o drivers/i2c/libi2c.o drivers/input/libinput.o drivers/misc/libmisc.o drivers/mmc/libmmc.o drivers/mtd/libmtd.o drivers/mtd/nand/libnand.o drivers/mtd/onenand/libonenand.o drivers/mtd/spi/libspi_flash.o drivers/mtd/ubi/libubi.o drivers/net/libnet.o drivers/net/phy/libphy.o drivers/pci/libpci.o drivers/pcmcia/libpcmcia.o drivers/power/libpower.o drivers/rtc/librtc.o drivers/serial/libserial.o drivers/spi/libspi.o drivers/twserial/libtws.o drivers/usb/eth/libusb_eth.o drivers/usb/gadget/libusb_gadget.o drivers/usb/host/libusb_host.o drivers/usb/musb/libusb_musb.o drivers/usb/phy/libusb_phy.o drivers/video/libvideo.o drivers/watchdog/libwatchdog.o fs/cramfs/libcramfs.o fs/ext2/libext2fs.o fs/fat/libfat.o fs/fdos/libfdos.o fs/jffs2/libjffs2.o fs/reiserfs/libreiserfs.o fs/ubifs/libubifs.o fs/yaffs2/libyaffs2.o lib/libfdt/libfdt.o lib/libgeneric.o lib/lzma/liblzma.o lib/lzo/liblzo.o lib/zlib/libz.o net/libnet.o post/libpost.o board/ti/am335x/libam335x.o --end-group /work/u-boot-2011.09-psp04.06.00.03/arch/arm/lib/eabi_compat.o -L /home/bblpp/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devkit/bin/../lib/gcc/arm-arago-linux-gnueabi/4.5.3 -lgcc -Map u-boot.map -o u-boot
make: *** [u-boot] 错误 139
[root@/work/u-boot-2011.09-psp04.06.00.03]# ls

网友:
这么多undefined的。。。
应该到最后一步连接的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
AS214-92LF技术资料
  草甘磷是一种高效、广谱、非选择性、无残留的芽后除草剂,自其商品化以来,IC邮购网很快就成为了芽后内吸、非选择性的防除一年生和多年生杂草的领先除草剂。

网友:
LZ都是公司买的板子吧

网友:
顶,有机会试试哈

网友:
LZ真给力,搞得这么快啊。看来要加油了。

网友:
碰到了困难了,帮个忙看下什么问题

碰到了困难了,帮个忙看下什么问题:

我安装的是ti-sdk-am335x-evm-05.04.01.00-Linux-x86-Install, 安装在/usr/local下。

不是ti-sdk-am335x-evm-05.03.02.00-Linux-x86-Install 。

安装以后没有找到setup.sh。

这是/usr/local目录下的内容:

/usr/local/ti-sdk-am335x-evm目录:

进入:/usr/local/ti-sdk-am335x-evm/bin目录:

网友:
楼上的换个版本来看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