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翻译

楼主(2012-03-28):
datasheet翻译
PCF8594的datasheet里有这么一句话
Pin 7 (PTC) must be connected to either VDD or left open-circuit.
翻译是:7脚(PTC)必须接到VDD或者防止开路。
但是,实际上我们使用的时候就是 7脚(PTC)要么接VDD 要么上拉5-10K电阻
翻译
connected
either

网友A(2013-12-31):
有什么问题吗???上拉不就是防止开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