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IO的最高速度是多少呢

楼主:
用MSP430F149的一个IO口输出方波,不论是用延时还是定时器,输出方波的频率最大只能到122.3KHz

晶振用的是3.6864MHz,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不?

网友:
有一个引脚可以直接输出MCLK的

有一个引脚可以直接输出MCLK的,好像是P5.4,你需要在程序里将其SEL置为1,你看看,我用8M晶振,通过那个引脚能测到8M。如果是用定时器产生的话就不太清楚了,你可以大致算一下定时器进入中断的时钟周期,按你的说法是低了点。

网友:
恩,谢谢,我先试下~~

网友:
需要从特定的管脚才能输出时钟频率

网友:
直接使用MCLK引脚输出时钟信号即可

网友:
msp430f5xx的最高gpio翻转速度

我也非常要知道msp430f5xx的最高gpio翻转速度?总觉得就100多k!郁闷,刷个tft屏慢死了!有哪位大侠有高招!

网友:
1. 首先看你是要干什么?你是想测试IO口的翻转速度还想得到一个高频率的方波。
2. 如果你想得到高频率的方波,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输出MCLK。如果你是想做IO口操作,测试IO口的翻转速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汇编设置IO口为高为低。一般这个IO口翻转速度都是几M以上,不可能是几百k。
3. 楼主用定时器来测IO口翻转速度就和你用马拉汽车测试汽车发动机一样,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4.  楼主如果是想提高TFT的LCD刷屏速度,首先看你屏的大小。如果屏不大,我个人觉IO口的翻转速度不太可能是瓶颈。另外,LCD的屏一般都提供一个刷新命令,可以先把数据写进去,然后在刷屏,这样你是看不到刷屏的过程的。楼主要多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