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怎么调用波兰语?

楼主:
1芯积分

求助:

客人需要在液晶屏上显示波兰语,液晶屏自带波兰语字库。是大段的提示性文字,无法做成图片。用Keil C51,输入波兰语显示的都是问号,烧好芯片后,液晶屏也都显示的问号。求助高手!!!

网友:
楼主要搞清楚LCD屏自带字库的使用方法,一般是内码,说明手册上应该有。在编程时,语言字符使用16进制内码表示,不是直接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