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erilog实现ram的方法~~~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怎么实现一个ram啊~~~~~~~~~~~~~

网友:
tool -》  mega  wizard plug  ->creat a   -》  memory  下有现成的可配置逻辑块   设置下就能用了

网友:
@@

IP核生成例化就可以呀

网友:
同上,也可以自己写

网友:
自己写占用逻辑,还使用不方便。不如直接条用IP CORE 生成RAM了,简单使用,方便啊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