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以太网DHCP问题

楼主:
大概按academic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963-1-2.html在9B96上写了个以太网的程序,是TCP做客户端,静态IP的话没有问题,可以将数据发到PC上,可设置成DHCP就不行了,与PC同连一个路由上,登录路由可以看到2个IP,是在一个网段,可就是收不到数据,想问下各位大神,用静态IP和DHCP要修改哪些地方啊,为什么同样的程序,换了个获取IP的方式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 DHCP,lwipinit 里边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都改成零,lwipopts 里边 DHCP 要设置为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不行,开发板可以得到路由分配的IP,我又将开发板设置成服务器,依然用DHCP,就可以连上,可是做客户端就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依然将开发板连路由做客户端,改成静态获取IP,将IP设置成路由的网段,这样也可以,就是用DHCP不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DHCP 获取到 IP 地址后,它的任务就完成了。
不能发送数据可能是其它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