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的晶振电容

楼主: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然后有点疑虑,430单片机的32768k晶振在什么情况下不用负载电容(6或12pf)就不起振了呢,其高手指教

网友:
MSP430 XT1内部有负载电容了。所以32.768KHz的话,不用外接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网友:
注意片内补偿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晶体指标(主要是负载电容项)超出,那么无外部补偿时才可能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