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不同频率的PWM如何写程序

楼主:
如何用MSP430 做出不同频率的PWM波,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不知道您具体的要求是什么?能详细说明下不?

修改CCR0调整频率,调整CCRx调整占空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改变CCR0来改变频率。如果说要多路不同频率的PWM就需要用多个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