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答 AD软件中 DB9的原理图后面怎么会有两条线

楼主:
AD软件中 DB9的原理图后面怎么会有两条线 如图所示
正常DB9不是没有吗 怎么去掉??新手求解答

网友:
那个是固定孔,看过实物你就知道了。DB9的插座要装在板子上,还要在板子上面打两个孔用。你画过PCB就知道了,封装上面DB9的左侧和右侧各有一个孔(只不过封装里面那两个编号都是0,不是像这里的10和11)。不表示电气连接。你不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DB2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