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密特触发器的直流信号处理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大侠,施密特触发器对于直流信号是怎么处理的?(我仿真过,发现如果输入一个电压介于两个门限电压之间,那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是成比例的,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啊?)

网友:
你想干嘛?施密特触发器是对数字信号整形的,不知道你具体想用他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具体做什么,只是看到一本书上说对于输入含有直流成分的场合,施密特触发器无法执行触发动作,我就尝试着做了仿真,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其他输出电压值,按照它的触发特性不是应该只有最大电压输出或最小电压输出的么。

网友:
输入电压介于门限电压之间时是处于线性态,因为内部开关管没有饱和或截止,故存在一个很窄的线性区,所有逻辑门电路都有这个线性区,有的电路则表现为逻辑不定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具体做什么,只是看到一本书上说对于输入含有直流成分的场合,施密特触发器无法执行触发动作,我就尝试着做了仿真,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其他输出电压值,按照它的触发特性不是应该只有最大电压输出或最小电压输出的 ...

“含直流成分”这一说法是不对的,逻辑电路必须给出确定的逻辑电平,跟直流成分无关。

网友:
“按照它的触发特性不是应该只有最大电压输出或最小电压输出的么”,这句话也不对,输出电压跟内电路结构和负载有关,跟触发特性反而无关,触发门限只是决定了输出逻辑状态,而具体逻辑电压的高低由输出级内阻和负载的分压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久没上论坛了,谢谢你哈,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