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调试usb模块不成功

楼主:
定义了P2.7接usb的int管脚,P2.7方向为输入,通过查询P2IFG的状态来进行检测中断,int管脚低电平有效,但是进入中断后不复位而且有低电平输出。。。。求解

#define CH376_SPI_INT  (P2IFG&BIT7)

uchar Query376Interrupt( void )
{

 return( CH376_SPI_INT ? FALSE : TRUE );/* 如果连接了CH376的中断引脚则直接查询中断引脚 */
}

这件写有什么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查询端口的中断状态?

网友:
但是进入中断后不复位而且有低电平输出
这句话咋个理解?没看懂.

没看出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只是和你描述的结果不大相关。

网友:
说实话不是太明白您的意思。。。能不能详细介绍下?

网友:
程序不完整

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这个函数是用来检测 中断的,然后你在一个while里面运行,是吧?
你用的是ch376,我现在用ch372已经做好了。一旦检测到中断,你需要用getstatus命令,获取中断状态,这样int会自动拉高。
而且我感觉你这样写不太好,最好是写一个port2的中断,在中断函数里面判断是不是usb的中断,然后再用getstatus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