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牛,PCB开窗的作用

楼主(2012-03-28):
请问各位大牛,PCB开窗的作用
各位大牛,前段时间见过一个板子,板子有部分没有阻焊直接开窗,开窗的部分有信号线电源线等等都开窗,想请教一下这样开窗有什么作用呢,一般开窗除了地的连接还有别的作用么?
电源线
信号线

网友A:
可以在上面加散热孔起到一定的散热效果